[STM32F0] 关于STM32AD采样后进行FFT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5-11-09):
有一个频率为20k的信号,要得到它的频谱。主要思路就是:先进行AD转换,采样率设为50khz,然后进行FFT运算,如果我计算1024点的FFT,那么是不是从1s中测得的50k个点中找出1024个点进行FFT运算?如果是这样的话,从50k个点中选取1024个,概率也太小了,肯定影响计算机过吧?不知道我理解的FFT是不是这个意思?
希望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不要等到1s再计算;采够1024点就计算。

网友:
你可以平均抽样啊。我觉得你可以在50K里面间隔抽取1024个点进行测试。

网友B:
2、3楼的方法都可以,具体看应用要求了

网友C:
试试采够1024点就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