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怎么实现按键计数和按键减数?

楼主(2015-11-09):
按的时间长短怎么扫描?

网友A:
按和松开的时候各判断两下就好了

网友:
设置一个全局变量,然后,所有的按键采用一个按键处理函数(可以是一个中断)处理,在这里,每一次的触发均可以加1,或者减1.

网友:
如果是对于独立按键,就在不同的处理后面对某个变量进行加操作或者减操作。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想做长按和短按啊

网友C:
使用状态机原理才处理可以很容易实现长按,短按,松手等检查

网友D:
可以扫描上升沿和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