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开关电源改5V

楼主(2015-11-09):
原电源是12V4A的开关电源,主控芯片是KA3842。改动
后输出5V4A,空载电压5.03V。1欧姆负载电压4.96V。
改动分链部分。高压端和低压端。
高压端的改动是增加主控芯片的供电。使得供电电压不低于11V
方法是在主变压器上加绕一个绕组。圈数大概15圈左右。基本上绕
满一层就差不多了。然后将绕组串联在原芯片的供电绕组中。然后将原
供电电路的整流二极管换成耐高压的即可。
低压端分3个部分改动。1.调节分压比电阻。这个需要先用电位器
调节到5V输出后,然后确定精确的阻值。2.反馈光耦的限流电阻要
按5V的工作电压来计算。大概要小一半以上。3.电源指示发光二极管
的限流电阻要改小。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
理论上可以做到5V到12V的可调电源。但实际受限于主控芯片的最大
工作电压限制。

网友A:
LZ碰到这样的,就嘁哩喀喇,撬壳改,12V4A变成5V4A,壳散架了,用AB胶什么的粘起来。俺等碰到,买买买,加个降压的DCDC,12V4A 变成 5V6A,不过电源的屁股多加了一坨,不一定好看。

网友B:
想做5-12V的可调电源,也不难,主贴中你说受限于主控芯片的最大工作电压限制,
这个你只需要把VCC绕组多绕几圈,加个电阻、稳压管、和三极管做成线性稳压给主控芯片3842供电就可以了,
只要你想折腾,就总会有办法的

网友C:
赞赏一下动手能力
不过 要我就这么做了 淘宝买块现成的 DCDC  电压 12V以下随便调 电流随便调
方便 美观

网友D:
很好,这也是经验,有机会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