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芯片推荐

楼主(2015-11-09):
求推荐ADC芯片,需要采样频率为1Ms,串行,支持SPI协议,四线制SPI非3线制SPI。

网友A:
      给定ADC的位数、输入通道数、最高采样率和你想要的接口。在TI官网上查你想要的ADC吧!  有许多,你自己找找。 网址没权限附上,不好意思!

网友B:
百度下德州仪器吧

网友C:
看你有多少预算,如果土豪就用Linear那种两三百的,穷吊就不要芯片了,买二极管啊,三极管那些自己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