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单片机怎么检测判断设备有没有接大地。就是要判断设备...

楼主:
单片机怎么检测设备220v 有没有接大地?220v 三根线,L,N,PE
不是判断220V回路有没有接接地,是判断设备有没有接大地。就是要判断设备有没有接PE线。
也不是检测漏电流。

这个想法可行吗?

这个想法可行吗?

网友A(2015-11-09):
漏电检测

网友B:
楼主是否要检测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否要检测漏电?

不是要检测漏电流,是检测有没有接大地

网友C:
零线和地线电压是0V,火线和地线电压是220v,如果地没接,或者接触不良,零线和地线之间有会有压差!判断压差就可以!

网友D:
220接大地,是什么概念?必须先搞清。

我所见配电室,都是零线接大地,所谓“零地合一”。

如果这是规范,LZ做法可行。

网友E(点评):
配电室是零地合一,用户不能零地合一,否则前面的漏电开关会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接大地,是什么概念?必须先搞清。

我所见配电室,都是零线接大地,所谓“零地合一”。

这种方法,会不会一直有大约2mA的漏电流,是不是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线和地线电压是0V,火线和地线电压是220v,如果地没接,或者接触不良,零线和地线之间有会有压差!判断压 ...

我刚才在开关电源上万用表测了一下,接地的情况下,零线和地线有1.7V的电压。地线去掉后,零线和地线没有电压。你说的是不是判断这个电压?

网友F:
220v 的回路不可能不接大地,要判断220v的回路是否接大地起啥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刚才在开关电源上万用表测了一下,接地的情况下,零线和地线有1.7V的电压。地线去掉后,零线和地线没有 ...

零线和地线,零线在变压器处接地,地线在设备处接地。零线给火线一个回路,地线给设备和人生一个安全。零线和地线间一般都有电压,除非你的设备离变压器很近。

网友G:
这个测试很好,我的一个朋友装修家的时候,装修的给布得线,结果电视机的插座的零线给接到地线上了,插座的地线给接到零线了。晚上开了电视,楼下的水管就带电,楼下的怎么找原因那漏电就是找不到,最后老式电视坏了才查出原因。如果有你这样的设备就好办了啊!

网友E(点评):
你朋友家没漏电开关?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网友H:
唉!太业余
监视设备接地状态?检测设备接地质量?
你的测试电路比起粗铜线+标准机械连接更可靠?
你的测试电路测试结果的可信度,是不是过于依赖配电系统状况?
你的主题测试系统图表达正确吗?

网友B:
你先定义好什么叫220V接大地,人都不知道的事,计算机更没法做。

网友I:
楼主应该是要检测设备外壳是否接大地吧?至于楼主说的220V还是380V,或者就没有上电都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定义好什么叫220V接大地,人都不知道的事,计算机更没法做。

判断设备有没有接大地。单相220V,L,N,PE三根进线,就是要判断设备有没有接PE线,有没有办法

网友B:
两个办法,第一检测漏电,第二另加回路,判断回路是否存在。

网友J:
你这样估计总开关会跳的   你这个是明显增加漏电流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C:
零线和地线电压是0V,火线和地线电压是220v,如果地没接,或者接触不良,零线和地线之间有会有压差!判断压 ...

这个思路是对的,不管你离变电站多么近,室内的地钱与变电站的零地线之间一定是有压差的,如果室内地线没有接,那么地线与零线间应该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220接大地,是什么概念?必须先搞清。

我所见配电室,都是零线接大地,所谓“零地合一”。

零线接大地?你这个是什么系统,或者是特殊装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L:
零线接大地?你这个是什么系统,或者是特殊装置。

普通小区、企事业、写字楼,只要是低压配电室。

网友E:
配电室是要求零线接地.
漏电检测是检测火线和零线的电流差.
假如有电流差,就表明这部分电流通过地了.

这种检测方法,就是零线接地也能检测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这个测试很好,我的一个朋友装修家的时候,装修的给布得线,结果电视机的插座的零线给接到地线上了,插座的 ...

他的那个楼的电路好像是自己布得线。很老的楼。

网友M:
这个样子漏电保护器会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