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锂电池充放电电路,帮忙看一下可行吗

楼主(2015-11-09):
除了这块电路,还会加上AD采集电池电压,会根据电压控制充放电截止。

网友A:
首先,楼主应该先声明充电是?V,电池是什么电池?

网友B:
锂电池不需要充电保护电路?

网友C:
锂电池充电有三个阶段:涓流,恒流,恒压。不是通上电就可以的。还是买现成芯片吧。

网友D:
LZ的三极管知识差了,该去补补,三极管也得有限流才对。

楼主:
忘了说明一下了,充电是5V,放电是3.3V。锂电池,充满4.2V。这个电路不行吗?三极管和二极管限压保护,属于恒压充电吧,因为属于长时间供电设备,充电电流不会太大。专门的电源芯片总感觉不太靠谱,充电截止电压4.2(1%),我试着给锂电池充电,到了4.15V的时候就充不进去了。

网友E:
我觉得专业的锂电池充电IC更靠谱一点吧,很多还带有温度保护功能,不只是保护IC自己还能保护电池,当然锂电池要支持温度检测才行。我觉得比自己弄要好,虽然对这个不甚了解,但感觉锂电池充电这个环节,安全是很重要的,成熟的技术总好过自己设计吧,个人觉得。

网友F:
锂电池,不能这么搞。

网友G:
建议使用 充电IC设计
自己搭建的电路除非很懂 否则还是不要自己设计

网友H:
给楼主来个靠谱一点的专业充电芯片ISL9230

网友C:
你会把电池充爆的。

网友I:
LZ,我前些天也做了一个锂电池充电电路用的是CN3086

网友J:
楼主,还是用专业的IC吧

楼主:
哈哈,听你们的。

网友K:
专业充电芯片,2元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