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IC GT9157的通道配置

楼主(2015-11-09):
最近在调试GT9157这个触摸芯片的时候,发现返回坐标并非线性,而是分段线性的,比如0~500一段,然后是1000~700,最后再500~700。
研究了一下发现和芯片的驱动**测通道配置这个寄存器有比较大的关系,可是却没有发现其配置关系。希望有用过类似芯片的大侠能点明一下是如何配置的。

网友A:
最好是找原厂或代理的FAE帮忙调试,这个对他们来说很简单的,就是把TP线序和IC配置对应好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找原厂或代理的FAE帮忙调试,这个对他们来说很简单的,就是把TP线序和IC配置对应好就ok了。 ...

对的,就是线序和配置没对应,我现在也是拿别人的东西在搞,我是想能不能找点规律,所以想请教下有经验的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