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MQX新建工程求助

楼主:
TE, TI, ST, IO, os
使用CW10.6,并安装了Freescale MQX RTOS 4.2.0,新建工程向导只用MQX-lite的,并没有MQX的。

我看到MQX_CW10_Getting_Started里面是可以新建的。如图。

并且FSL_MQX_getting_started中也提到:
The Freescale MQX RTOS setup installs the MQX RTOS "New Project Wizard" plug-in into CodeWarrior 10 installation
directory. The Project Wizard helps to select one of the supported evaluation boards, include appropriate MQX RTOS
libraries, and create initial application project. The project wizard is available in the File/New/MQX Projects menu in the
CodeWarrior 10 IDE. Follow the steps displayed by the Wizard, specify application name, and select the target evaluation
board.

但是MQX RTOS目录中并没有MQX的工程向导。所以想请教如何将MQX的安装向导添加到CW10.6中。

网友A(2015-11-09):
帮楼主顶贴了,这个学习了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一楼图中,MQX4.2就是MQX的工程,如果你要MQX的工程,就选择MQX4.2,不要选择MQXlit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一楼图中,MQX4.2就是MQX的工程,如果你要MQX的工程,就选择MQX4.2,不要选择MQXlite的。 ...

感谢解答!
1楼的图片是我在pdf里面的截图,并不是我自己的。

我的界面如下,并没有MQX4.2的选项。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在打开工程的时候,经常出现在Codewarrior Projects区不现实工程的现象,截图如下: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
1楼的图片是我在pdf里面的截图,并不是我自己的。

你CW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CW是什么版本的?

10.6

网友B:
你是先装MQX4.2还是先装的CW1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先装MQX4.2还是先装的CW10.6?

先装的10.6啊

网友B:
你好,刚帮你问了我们的MQX工程师,他的意思是更新CW软件。
CW打开后,help-》 check forupdate。
前提是联网,然后把软件更新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刚帮你问了我们的MQX工程师,他的意思是更新CW软件。
CW打开后,help-》 check forupdate。
前提是 ...

感谢解答!
我已经更新到了最新版本。。还是没有选项的。
在更新时,可以看到更新了MQX4.1 plug-in,但是更新完之后并没有什么变化。

同时我发现在更新列表中确实有MQX的更新记录:

但是并没有用。。依然找不到向导。。

网友C:
还需要install new software
help -> Install new software -> 在 work with 一栏中选择  FSL MCU Eclipse Update Site  -> 然后将所有与MQX有关的都选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需要install new software
help -> Install new software -> 在 work with 一栏中选择  FSL MCU Eclipse ...

按照您说的进行了安装,终于出现向导啦!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