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有声响

楼主(2015-11-09):
扫描驱动led点阵时有声响,这个如何解决呢?

楼主:
没人遇到这种情况么?
在安静的环境下明显听到
是由6个8*8组成的点阵屏,当只有一二个点点亮时,才没有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遇到这种情况么?
在安静的环境下明显听到
是由6个8*8组成的点阵屏,当只有一二个点点亮时,才没有声音 ...

你用的开关电源吗?有可能是电源的电感在叫

楼主:
不是开关电源,电源是外接的,电路板上也没有电感的。
当调小点空比亮度降下来的时候,声音也随着变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开关电源,电源是外接的,电路板上也没有电感的。
当调小点空比亮度降下来的时候,声音也随着变小了。 ...

用手分别按住各条导线,看看声音是否有变化。若有变化,可能是导线之间有相互作用力而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分别按住各条导线,看看声音是否有变化。若有变化,可能是导线之间有相互作用力而振动。 ...

是这样的,如图
D:\Documents\Tencent Files\991367591\FileRecv\MobileFile

空比很大和很小的时候,声音都会变的很微弱
可能变化的电场引起一些东西振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如图

如图

网友C:
坐等答案,学习下。

网友D:
如果确定不是电源响。
会不会是驱动LED的PWM频率在可以听到的范围之内?PWM的走线和对面的地或者其他固定或反相的走线变成了压电喇叭?或者哪几个电容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确定不是电源响。
会不会是驱动LED的PWM频率在可以听到的范围之内?PWM的走线和对面的地或者其他固定或 ...

不一定非得是电感或电源, PCB"叫"不是什么新鲜事, 过去做音响, 有同事弄出一款神机, 不接喇叭, PCB上就能传出音乐声, 大家都找他取经 :lol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非得是电感或电源, PCB"叫"不是什么新鲜事, 过去做音响, 有同事弄出一款神机, 不接喇叭, PCB上就能 ...

PCB在唱歌?呵呵,求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F:
PCB在唱歌?呵呵,求分享

那家伙为了省事, 将功放的消振的CBB电容换成了一颗插式瓷片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家伙为了省事, 将功放的消振的CBB电容换成了一颗插式瓷片电容

那也应该是电容发声咯,还以为是PCB线路就可以发声呢,所以奇怪了都: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确定不是电源响。
会不会是驱动LED的PWM频率在可以听到的范围之内?PWM的走线和对面的地或者其他固定或 ...

屏刷新频率是70,改变刷新频率后,听起来声音也变调了。应该是真的成“压电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非得是电感或电源, PCB"叫"不是什么新鲜事, 过去做音响, 有同事弄出一款神机, 不接喇叭, PCB上就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