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智能小车】+我的第一架智能车——“不死鸟一号”

楼主(2015-11-09):
【智能小车】+我的第一架智能车——“不死鸟一号”
我现在还是二年级大专生一枚,看这论坛也有半年了,一直都在看别人的帖子,学到了好多东西,前两天看到二姨弄了这么一个活动,就心血来潮想了一大堆东西,希望这次参加活动是一个好的开始。遇到难题大家帮帮忙,下面的设计框图是参考活动帖子和其他大神们做的计划及自身知识面大胆想象出来的,第一次做车,没有论坛上的大神们牛X,大体思想如下,材料还没采购,估计到时候部分还要改,边做边学嘛:lol,程序方面估计是难题,这学期一直在看单片机的书籍(ps某位大哥在论坛上分享的百度云资料很给力,衷心感谢),还有c语言的基础知识,这次估计能用上了,希望这俩“不死鸟”能给我学到更多。这次下定决心来弄它,希望能把它搞好。
·总述:用手机app实现蓝牙按键控制
三种模式随意切换,默认为漫游模式(或原地待命)
模式一:自动寻迹模式——>用一个三极管开关出发控制其开启闭合
  (本模式大部分为硬件电路,只用单片机控制其开断)
模式二:漫游模式——>用红外传感器,以单片机为核心,实现自动                  漫游并避开障碍
模式三:对战模式——>手机app控制小车行动,用红外对管实现导弹的发射与接受;被击中后反馈一条信息到手机端上,并在小车血量指示灯上显示出(可改用LCD或液晶屏),血量掉到0后,小车自停
宣布死亡,游戏结束。
·目标和计划
1)实现小车的行动控制——>用两个L298N驱动四个直流电机,实现直走、加速、转弯、漂移
2)对自动循迹模式及漫游模式所需模块进行选购,调试
3)对战模式构建——>程序的编写、调试
4)模块及程序的整合,以及整体的调试;
5)在上述功能中加入温度湿度光线的检测,对反馈的数据解码显示,实时监控;到达一定程度后,做出相应的报警;
①温度、湿度检测及显示,到达报警温度时,做出相应的处理。
(蜂鸣器报警-手机端收到提示信息-灯光闪烁报警)
②光线的检测,分辨出白天和黑夜,对窗帘楼梯灯,室内灯具进行
  对应的控制。
·研究方向
利用wifi、微信公众号、电脑上位机,对其改造成联网零距离实时测控。
添加更多便捷检测功能——>摄像头实时监控
手机短信沟通
人体检测功能
······
·设计需求
*CPUAT89C52                                                 X3                                    ——由于没有接触过其它MCU,没办法,只能用唯一学过的。
*开关三极管8050若干                                       X1
*自动寻迹模块                                                           X1
*红外对头                  X1
*蓝牙模块                                                                         X1
*稳压电源模块(带升压降压)X1
*18650锂电池                                       X4
*锂电池充电模块                                                   X1
*L298N电机驱动模块                         X2
*直流电机                                 X4
*小车底座                                                                         X1
*LED                                                                                              X*
LCD1602
光敏模块
湿度模块
AD转换
其他 ······
手机APP选用安卓蓝牙助手(实时数据传输-具有12个键盘按钮)
连载更新······
(这周估计不会有什么动静)
毕竟还是初哥-还要弄懂还多东西:lol

楼主:
总体电路设计
还有单片机控制分布
未完待续!!!

网友A:
嗯,看到了,挺好,继续努力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C:
把内容复制上去之后记得用格式刷刷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内容复制上去之后记得用格式刷刷一下哦

好-下次会注意:)

楼主:
电源模块
用两节12850并联
使用锂电池充电模块为它充电

升压模块迟点再发

电源

电源

充电板

充电板

楼主:
处理器

采用AT89S52做处理器
P0接LCD显示模块
P2接红外对管,做寻迹模块
P1.0-P1.3接L298N电机驱动,控制小车行走
P1.4-P1.5接红外对管,实现导弹的发射与接受
P1.6-P1.7接温度传感器和蜂鸣器,做报警和实时温度显示

图二为蓝牙模块

图三位手机蓝牙串口app

楼主:
红外对管和L298N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
部分程序上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peak = P0^7;      //蜂鸣器
sbit Fase = P2^0 ;      //发射导弹
sbit Receive = P2^1;     //接受导弹
sbit Left = P0^4;      //左边循迹
sbit Right = P0^5;      //右边循迹

//************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ial()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PCON=0X00;
TR1=1;
SCON=0X5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8 i)
{
u8 j,k;
for(k = 0;k < i;k ++)
{
  for(j = 0;j < 255;j ++);
}
}
//************电机控制函数************

void  Direction (u8 z)
{
switch(z)
{
case 0:P1 = 0XAA; break;   //前进
case 1:P1 = 0X55; break;   //后退
case 2:P1 = 0XA8; break;   //左转
case 3:P1 = 0X8A; break;   //右转
case 5:P1 = 0X15; break;   //左后转
case 4:P1 = 0X45; break;   //右后转
case 6:P1 = 0XA0; break;   //360左转
case 7:P1 = 0X0A; break;   //360右转
case 8:P1 = 0X05; break;   //360左后转
case 9:P1 = 0X50; break;   //360右后转
case 10:P1 = 0X00;break;   //刹车

}
}

//************循迹函数******************
void Find( )
{
while(1)
{
if(Left == 0 && Right == 1)   //右边检测到黑线
Direction (3);      //右转
if(Left == 1 && Right == 0)   //左边检测到黑线
Direction (2);      //左转
if(Left == 0 && Right == 0)   //在黑线外
Direction (0);      //前进
if(Left == 1 && Right == 1)   //到终点
Direction (10);      //刹车
}
}

//**********壁障函数*******************
void  Barrier ()
{
u8 Left1,Right1;
Left1 = P0^0 && P0^1;
Right1 = P0^2 && P0^3;
while(1)
{
if(Left1 == 0 && Right1 == 1) //左边检测到障碍物
Direction (3);     //右转
if(Left1 == 1 && Right1 == 0) //右边检测到障碍物
Direction (2);     //左转
if(Left1 == 1 && Right1 == 1) //没有检测到障碍物
Direction (0);     //前进
while(Left1 == 0 && Right1 == 0) //两边都检测到障碍物
{
  Direction (10);     //刹车
  Delay(50);
  Direction (1);     //后退
  Delay(50);
  Direction (8);     //360左后转
  Delay(50);
  Direction (10);     //刹车
  if (Left1 == 1 && Right1 == 1) //没有检测到障碍物
  break;
}
}
}

楼主:
小车底盘上
未完待续
最近有点忙其他事
久等了:)

楼主:
整车组装完毕

前阵子太多事缠身了,突然发现蓝牙模块丢了,期待活动前能能调试成功,加油:loveliness:

测

左侧

左侧

正

正

正

右侧

右侧

网友D:
你这个APP怎么写的?自己写的?还是用的串口助手自己改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APP怎么写的?自己写的?还是用的串口助手自己改动的?

现成的蓝牙串口助手,发送十六进制码来识别任务: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好好努力;

谢谢

发新帖 本帖赏金 60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F:
继续啊 等着看漂移

网友G: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啊

网友H:
好厉害。我上学那会啥也不错,牛人,佩服

网友I:
去参加飞思卡尔吧..今年加入专科组了..

学stm32做直立车才好玩..

楼主(2015-12-19):
引用 网友I:
去参加飞思卡尔吧..今年加入专科组了..

学stm32做直立车才好玩..

迟点再去问问老师吧

楼主:
连载~连载~连载

活动快结束了,赶紧把这只鸟弄好,嘻嘻;
这两天算是忙透了,程序搞得焦头烂额的,MCU单片机弄坏了四块,最后最小系统版也被烧坏了,没办法只能用回大一那时焊的那块;板坏了才算是找到了原因,估计是系统版和电机驱动离太近了,而且刚开始不怎么懂得保护单片机,直接给它接了两个电源(一个外接,一个烧写程序的),程序改来改去,傻乎乎的这样搞来搞去板子就废了;
昨晚搞到凌晨四点,本来打算今天凌晨续贴的,结果二姨家规定两点后就不能评论了;现在一波把它更新完!
不说废话了直接上视频;(各位有兴趣的亲们,可以直接访问下面flash地址去看下演示视频:lol)
小漂移效果: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Q0MDEwMzE2NA==/v.swf(昨晚叫朋友帮忙录的,这声音我也是醉醉的,哈哈)

真的超级超级棒的~~~

楼主:
上图+原理解说

直接上图

整辆车就是这么一副模样;
蓝牙模块、单片机、四个直流减速电机、led血量显示灯、车头大灯、转向灯、红外对管、蜂鸣器、两节18650锂电池、2A升压板、L298n两路PWM电机驱动等等;基本的模块资料百度一大把,在这里就不一一解释了;

楼主:
单片机处理功能:

单片机处理功能-程序流程

楼主:
手机app

手机app

楼主:
电机控制原理:

电机控制原理:

楼主:
程序

程序调来调去,桌面已经乱得不堪回首,直接上传最终程序;

楼主:
整体程序位定义:

整体程序位定义:

楼主:
电机控制函数

前进——四轮同时推进
后退——四轮同时倒退
左转——右边两轮推进,左边后轮倒退,前轮静止,以前轮为圆心做圆周运动;差速转向;
右转——左边两轮推进,右边后轮倒退,前轮静止,同理;
左后转——右边两轮倒退,左边前轮推进,后轮静止,同理:
右后转——左边两轮倒退,右边前轮推进,后轮静止,同理;
停车——四轮停止;
急刹车——因为是直流减速电机,所以增加个急刹车的;前轮倒退;后轮推进;作用力相互                  抵消,迅速停车;

小车漂移功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只是小车马力不足,迟点估计给电机外接一个电源,提高驱动能力,马力够了就可以飘了;
上一个小车漂移小视频,马力不够效果不太明显:lol

楼主:
循迹壁障函数

循迹壁障前面有这里就不一一解释了;

楼主:
下面这个是对战血量显示函数

本来打算用for写的就是:
Unsigned char ZD=4,z;
If(BZ == 0)
ZD --;
Delay(200);
For(z=0;ZD>0;z++)
{
Blood_z=0;
ZD--;
}
If(ZD==0)
{
For(z=0;z>4:z++)
{
Blood_1=Blood_2=Blood_3=Blood_4=1;
Delay(100);
Blood_1=Blood_2=Blood_3=Blood_4=0;
}
ZD=4;
}
谁知道这样就相当于把名字改了,好吧没办法,就寻思用个数组把上面血量显示Blood_x的都弄进去,结果还是错误,这IO口不能写进数组里,就只好用If函数慢慢写了;
看一下论坛要求,中单叫声和结束忘了写了,太懒就在这里写了;
只需要在程序里接收到中单信号(BZ==0)加一断Speak=0;delay(200);Speak=1;
最后判断那里加入if(ZD=0){Speak=0;Direction (10);}
也可以用for再加一个血量LED闪烁的函数;

楼主:
手机控制函数

程序主函数,while1)无限循环下,调入血量显示函数,再启动串口通信初始化函数,等待手机端发送信息,判断信息,执行命令;

楼主:
总结

车子目前就做了这么多,也算是完成了二姨的交代,前段时间太多事情烦身了,有点遗憾的是来不及加LCD,感觉如果单纯接LCD的话就没有那种直观的效果,而且只有一个血量显示就显得单调了;所以现在只加了一个心形LED显示,等过后继续添加模块的时候再加进来;
手头上还有一大堆东西(LCD、继电器、超声波、wifi模块、ds18b20温度传感器、ds1302时钟芯片)没用上来;
本来打算用LCDDS18B20\DS1302做个时间温度还有对战模式中的血量显示,做在LCD上的;用超声波做壁障和添加一个人机跟随模式;好吧时间不够,期待后面成功的日子;

楼主:
现在和未来

前段时间省立项,上报了一个项目(智能家居机器人),昨天听说已经通过初选了,还差最后一关专审,多亏二姨给的灵感,以后对wifi联网、各类传感器、液晶屏、触摸屏、机械手等等,估计会慢慢随着这个项目去一一了解;今天之后还得去研究这还只是个开始后续还会更精彩,嘻嘻。大家如果对我的“不死鸟”有什么问题请多多赐教,转眼一个学期又过去了还剩下最后一课期末考,大二就这样过去了一半,2016也来了,时间过得很快,我的大学只剩下一年了,这一年一定要充分地去努力,给自己人生这块无穷大的电池,增大电流,提高效率,使足劲,为不久的将来做出更好的准备,大家加油!!!:loveliness:

网友J:
引用 楼主:
活动快结束了,赶紧把这只鸟弄好,嘻嘻;这两天算是忙透了,程序搞得焦头烂额的,MCU单片机弄坏了四块,最 ...

说不定这声音就是楼主自己的哟!:lol: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车子目前就做了这么多,也算是完成了二姨的交代,前段时间太多事情烦身了,有点遗憾的是来不及加LCD,感觉 ...

后面可以继续改进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可以继续改进哟~

明天考完试,寒假带回家继续弄
持续更新!
不死鸟不能就这么死了:lol

网友K:
大二就这么厉害  真佩服  我是门外汉 也得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二就这么厉害  真佩服  我是门外汉 也得学了

一起加油:lol

网友(2018-06-13):
楼主真的厉害!我是初学者,可以加一下我qq吗,951769634

网友L:
楼主您好,我也在做类似的项目,请问您的手机端发送的是hex还是ascii,直接发送"01"还是"0x01"呢,万分感谢

楼主(2018-07-13):
引用 网友L:
楼主您好,我也在做类似的项目,请问您的手机端发送的是hex还是ascii,直接发送"01"还是"0x01"呢,万分感谢 ...

以前做的时候是hex;
其实用用哪个都一样,看你程序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