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sprintf()输出小数点问题!

楼主(2015-11-09):
sprintf(str, "%3d  %4d  %3.1f", maxCurrent ,ECheckCurrent1 ,avgCurrent1Float);
使用sprintf()怎样将小数点输出; 看了好多官方与论坛的资料,
是链接了libprintf_flt.a  libm.a  link option:-Wl,-u,vfprintf   -lprintf_flt 和 -lm;

就增加了这些,但还是显示一个问号;

网友A:
你能保证你那个是浮点数吗

楼主(2015-12-22):
能保证是浮点数,我特意直接先付一个浮点数给“avgCurrent1Float”,当时,我前面肯定是定义为 float类型!

网友B:
http://winavr.scienceprog.com/avr-gcc-tutorial/using-sprintf-function-for-float-numbers-in-avr-gcc.html

试试这个

楼主:
谢谢,楼上的方法我之前查找过,就是根据这个方法去做也不成功!现在只能换一种方法去做解决了。。。不过这个问题慢慢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