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双向导通的半导体器件有哪些呢?

楼主(2015-11-09):
本人最近在做多路直流电机的矩阵控制,采用矩阵方式来控制很多个直流电机,每个电机可以单独进行正反旋转。现在需要一种器件,首先能够起通断作用,其次最好是四轴飞行器械结构的,因为对电机的操作很是频繁,如果有机械结构的话,会存在使用寿命的问题,所以一直没考虑使用继电器来控制。听说可控硅可以做这类控制,但以前没用过,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有的可控硅是交流可控,有的是直流可控,不知是否可以通用?另外要控制的电机最高工作电压为24V,1A,有没有推荐一个可控硅或者其它器件,比较适合这种应用场合的?先谢谢大家帮忙看看了。;)

网友A:
用双向晶闸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向晶闸管即可

就是可控硅的意思吗?能不能推荐一个合适的型号呢,谢谢

网友B:
通常是用MOSFET组成的桥或集成的桥来驱动这样的电机

网友C:
可控硅在直流下工作需要额外的关断电路,一般多用于交流场合。无寄生二极管的MOS管可双向导通,但具体用什么方案好,还要看楼主的具体需求。

网友D:
真要命又是矩阵~~~又是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用MOSFET组成的桥或集成的桥来驱动这样的电机

电机的正反转驱动我是采用集成的H桥电机驱动芯片,但因为是矩阵控制,所以当控制电机时,还需要选择哪些通道联通,所以需要一种开关器件,而且得具有双向导通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要命又是矩阵~~~又是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在直流下工作需要额外的关断电路,一般多用于交流场合。无寄生二极管的MOS管可双向导通,但具体用什 ...

嗯,我也看到可控硅多用于交流场合,恐不太适合直流场合。MOS管也考虑过,但常见的因为多是有寄生二极管而只可单向导通,待我去看一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的正反转驱动我是采用集成的H桥电机驱动芯片,但因为是矩阵控制,所以当控制电机时,还需要选择哪些 ...

成本允许可以考虑 PhotoMOS, 要求稍严就考虑用双MOSFET背靠背实现双向控制(两个寄生二极管反向串联),只是要小心这两个管子的驱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允许可以考虑 PhotoMOS, 要求稍严就考虑用双MOSFET背靠背实现双向控制(两个寄生二极管反向串联), ...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啊,我正在研究PhotoMos,看了下松下的,应该可以满足要求的,就是货源现在还有点少,我再仔细研究和选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允许可以考虑 PhotoMOS, 要求稍严就考虑用双MOSFET背靠背实现双向控制(两个寄生二极管反向串联), ...

仔细看了下,突然也发现PhotoMos里的MOSFET集成方式也就和你所提出的的双MOSFET背靠背的方式实现双向控制类似啊 ;)

网友E:
H桥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F:
专门的IGBT也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可控硅的意思吗?能不能推荐一个合适的型号呢,谢谢

可控硅分为单向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这个具体的资料你可以自己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分为单向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这个具体的资料你可以自己百度一下 ...

嗯,谢谢建议,看到有可以使用的双向可控硅,其控制特性还要研究下.;)

楼主:
能给一个具体的型号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