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AP 问题

楼主:
最近在弄STM32,对于IAP不了解,在网上也找不不少源代码,下载了一个。
但是我编译出来有error 提示  ..\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stm32f10x.h(478):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re_cm3.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有源码程序包。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你们编译有问题么?

源码包

网友A(2015-11-10):
已经下载,实测2个工程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下载,实测2个工程都没有问题

很感谢,谢谢你看过了!我编译的时候提示找不到头文件,看上面确实没有,但是我找到文件夹目录里确实是有的,我即使是重新重新添加core_cm3.c也没有用,请问下是为什么?

编译的时候找不到头文件

编译的时候找不到头文件

但是我有检查文件目录里有这个头文件

但是我有检查文件目录里有这个头文件

网友B:
看看这里有没有把目录包进去 要不找不到H文件的

网友:
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stm32f10x.h(478):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re_cm3.h":
你需要把这个文件包含进去啊,你工程没有包含进去,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C:
\Drivers\CMSIS\Include
找到上面这个文件夹,驱动,然后CMSIS,的头文件包含的文件夹。。。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里有没有把目录包进去 要不找不到H文件的

谢谢,确实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rivers\CMSIS\Include
找到上面这个文件夹,驱动,然后CMSIS,的头文件包含的文件夹。。。切记。 ...

就是这个问题,已解决了。3Q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问题,已解决了。3Q

最近我发现,在Keil简历文件时候,可以使用钩钩选项,添加那些支持的,比直接拷贝要好用。不容易出错。以前我没发现,昨天刚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