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SOLOLITE工作频率的设置

楼主(2015-11-09):
Hi,各位
我们现在有在用IMX6SOLOLITE,他默认的频率是790M,跑起来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把它调到1G时,跑起来一会就死了,片子是10的支持1G。请问下这大概跟什么有关系呢?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IMX6SOLOLITE 1个ARM® Cortex™-A9内核,运行频率高达1 GHz,这里是指的芯片的性能。在用它设计做成产品以后,它的性能要综合设计中其他电路和器件的使用,取决于你硬件设计。在我们的手册也给出了,稳定工作的频率是790M。如果频率再高的话,运行时间长会有一些问题。希望如上回复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IMX6SOLOLITE 1个ARM® Cortex™-A9内核,运行频率高达1 GHz,这里是指的芯片的性能。在用它设计 ...

谢谢回复,问题找到了
在UBOOT里面设置成1G有问题,在内核里面设置就不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问题找到了
在UBOOT里面设置成1G有问题,在内核里面设置就不会了。
...

嗯嗯,楼主问题解决就好。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对了,楼主问题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多谢~~

网友B:
uboot里面pmic是不是没有驱动起来呢,内核是有相关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