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读取DHT22数据

楼主(2015-11-09):
DSP288335采用30M晶振的情况下,进行DHT22温湿度传感器数据读取,部分程序如下:
void COM(void)
{
Uint16 i;
comdata=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3=0;
for(i=0;i<8;i++)
{
  FLAG=0xFF02;
  while((!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FLAG++);
  DELAY_US(10);
  DELAY_US(10);
  DELAY_US(10);
  temp=0;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
  {
   temp=1;
   FLAG=0xFF02;
  }
  while((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FLAG++);
  if(FLAG==0x0001)
   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1
  comdata<<=1;
  comdata|=temp;
}
for(i=0;i<8;i++)
{
  comdata<<=1;
}
comdata=comdata&0x00FF;
}
void DHT22_RH(void)
{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3=0;//将GPIO设置成普通通用口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3=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0;
DELAY_US(60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1;
DELAY_US(4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3=0;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
{
  FLAG=0xFF02;
  while((!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FLAG++);
  FLAG=0xFF02;
  while((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FLAG++);
  COM();
  RH_data_H_temp=comdata;
  COM();
  RH_data_L_temp=comdata;
  COM();
  T_data_H_temp=comdata;
  COM();
  T_data_L_temp=comdata;
  COM();
  checkdata_temp=comdata;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3=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1;
  //数据校检
  temp=(T_data_H_temp+T_data_L_temp+RH_data_H_temp+RH_data_L_temp);
  if(temp==checkdata_temp)
  {
   RH_data_H=RH_data_H_temp;
   RH_data_L=RH_data_L_temp;
   T_data_H=T_data_H_temp;
   T_data_L=T_data_L_temp;
   checkdata=checkdata_temp;
  }
}
DHT22DATA[0]=RH_data_H;//将温湿度数据存储在DHT22DATA中
DHT22DATA[1]=RH_data_L;
DHT22DATA[2]=T_data_H;
DHT22DATA[3]=T_data_L;
}
为什么读出来的数据不正确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B:
时序问题。

网友C: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时序

网友D:
可以移植过来其他例程看看。对着时序图写好程序就好了。

网友E(2017-07-12):
楼主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可否共享下

网友F:
你的数据哪里不正常?差值是多少

网友G:
IO的驱动能力一般不足。

网友H:
这个芯片的通信速度有什么要求

网友I:
发一个数据读取之后是0x00吗

网友J:
读取的时序有问题,你的IO延时怎么这么长?

网友K:
只有16M以下时钟才能测量

网友L:
数据总线(SDA)串出40 位数据,高位先出

网友M:
手册上写的SDA用于微处理器与 AM2302之间的通讯和同步。

网友F:
测量IO的电平没有问题吧。

网友G:
建议添加上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H:
是不是单独读取数据造成信号太快,数据错误。

网友I:
示波器测量是否正确的电平电压

网友J:
记得不是正常是几个周期就解决吗

网友N:
数据错误还是读不出数据?

网友K:
30M的速度有些快了。

网友L:
输出的数据不要是错误的。

网友M:
建议添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N:
读取的40位数据包含温湿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