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电压电流的首半波相位

楼主(2015-11-09):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测量电压和电流信号首半波相位,用MCU内部AD怎么去测量判断?请大家支招?

网友A:
分别对电流和电压进行采样即可。

网友B:
采样之后根据采样数据寻找零点。单周期内采样点越多,得到的零点越准确。要注意采样间隔时间要保证一致

网友C:
如果频率很高,可以考虑过零比较判断相位。。。。要考虑方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对电流和电压进行采样即可。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之后根据采样数据寻找零点。单周期内采样点越多,得到的零点越准确。要注意采样间隔时间要保证一致 ...

还要算出首半波的幅值,我怎么通过AD值来找单周期及零点呢?需要用到FFT来分析吗?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频率很高,可以考虑过零比较判断相位。。。。要考虑方向啊

频率不高,50Hz。谢谢!

网友D:
采样长度超过一个周期后,最大值减最小值后除以2就是零点。或者平均值就是零点(数据长度只有几个周期时,要整周期采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要算出首半波的幅值,我怎么通过AD值来找单周期及零点呢?需要用到FFT来分析吗?谢谢回复! ...

查找绝对值最小的点,这个点就在零点附近(你可以将它近似等于零点)。如果要更精确,则在使用这个点和这个点的前一个点(或者后一个点,看方向决定使用前一个点还是后一个点)来计算出更加准确的零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lol

网友E:
全波是sin像2个馒头吧,一个上面的馒头,一个下面的馒头
半波就是一个馒头吧
楼主是说只接受到半个馒头的情况下,要计算出当前的相位么?还是已经收到很多馒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波是sin像2个馒头吧,一个上面的馒头,一个下面的馒头
半波就是一个馒头吧
楼主是说只接受到半个馒头的情 ...

半个馒头波无法算出相位吧?输入信号是50Hz的正弦波,直接输入到MCU的内部AD采样。在输入N个周期中,需要算某个半周期的幅值和电压电流的相位差。

网友F:
电压过零检测电路可以满足楼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