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学习移植Uboot 学习过程中的疑问?

楼主(2015-11-09):
最近刚开始研究Uboot,有几个问题,还请大神帮忙解答:
1、从哪里能看出各个文件和变量的定位的位置
2、分析Uboot,该从哪里开始,
3、从哪里能开出代码执行的顺序,就是启动Uboot后先执行哪里再执行哪里?

网友A:
1.用source insight看代码吧
2.从第一个启动文件,好像不同的处理器,会有点不同
3.这个嘛,不同处理器会有些介绍,如TI的AM335x,或者baidu下应该有很多类似的**,最直接的是从源代码里找

网友B(2015-12-15):
用source insight看代码,走启动流程,到mainloop......

网友C:
使用source insight看代码,拿一块板子看log。

网友D:
我是先看一下执行流程,粗略过一遍,再详细分析Makefile,最后回过头来再详细看一下源码的,可以自己摸索适合自己的方法,也可网上查资料,一大堆。

网友E:
1、从哪里能看出各个文件和变量的定位的位置 ?
答 :  source insight 看代码比较方便
2、分析Uboot,该从哪里开始,
这要看你玩儿的是什么样的板子了,比我我玩儿的是smdk2410,你使用uboot之前要先配置,编译uboot成为可执行的.bin文件
那么首先你可能要执行make smdk2410_defconfig,这就相当于是配置了uboot,执行这个命令之后,就会生成一些链接文件,指向你所要编译的文件,这些文件包括单板相关的,cpu相关的。。。。。
如果你想彻底的搞清楚uboot的文件的执行过程,建议首先看\u-boot-2012.04.01\arch\arm\cpu目录想的链接文件u-boot.lds,里面有第一个执行的程序,加入我的cpu是arm920t,那么首先执行的是u-boot-2012.04.01\arch\arm\cpu\arm920t\start.S文件,如果不是arm920t;那么首先执行的就是别问文件夹下面的start.S文件。
3、从哪里能开出代码执行的顺序,就是启动Uboot后先执行哪里再执行哪里?
你配置编译好了uboot之后,再执行objdump -D -b binary xxx.bin>log.txt;;;;;;其中log.txt是一个空文件,,,,执行之后,这个文件里面就是uboot.bin的反汇编代码,,,就能看的程序的执行顺序了。。。。。

祝你好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从哪里能看出各个文件和变量的定位的位置 ?
答 :  source insight 看代码比较方便
2、分析Uboot,该从 ...

不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