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使用两个uart的中断接收 是否会有问题 ?

楼主(2015-11-09):
msp430f149使用两个uart的中断接收,一个115200,一个是9600,使用晶振频率是4Mhz,
同时处理两个中断接收 ,能来得及响应吗 ?

网友A:
你中断服务程序要短,就可以啊。还有看你上位机来数据有多大,一直来数,又要求单片机做复杂处理,那肯定来不及啊。

网友B:
115200对于4M晶振有点高

网友C:
楼上正解,不过如果数据发送的频率不大,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D:
数据个数不是很多,是modbus协议,每次接收 5个 字节

网友E:
我做过类似的, 用的是NEC的0511A,两个UART接收中断只进行接收,不做处理. 数据包的处理放在主循环中.
不过要求每一个包的数据不能太多,同时数据包不能太密,需要预留出主循环处理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