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晚了,还有没人在吗,希望明天早上有,电机反电势问题

楼主(2015-11-09):
主要是问,电机怎么消除驱动线圈产生的反电势?如下图:

图中L1和L2是我电机中的驱动线圈,在电机运转过程中L1和L2会产生反电势,也就是相当于L1和L2会变成一个小电源,一般在电机的处理中,会怎么处理反电势的问题?

网友A:
线圈两端反向并联二极管以续流。

网友A:
为什么MOS管要用源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MOS管要用源极输出?

用漏极输出不会产生反电势?

用漏极输出,NMOS管容易驱动,工作效率高,发热少。

楼主:
感谢,我晚上回去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漏极输出不会产生反电势?

漏极输出容易驱动。
源极输出要求比电源电压更高的驱动信号电压,很麻烦。

网友B:
就用5楼的图吧,很好的

网友C:
直接在绕组上并续流二极管不妥,这样会在桥壁截止时形成绕组短路现象 电机根本上是电流的控制,而这样处理相当于电流自我消耗不受控制状态。除非在有些紧急停车的状态下才会有选择的直接通过开关或继电器将绕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