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新手弱智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11-09):
前几天购入KL02板子一块 没接触过ARM的开发
只想咨询下这块板子的IO口 可否检测14V左右的电压 而且可否通过控制板控制步进电机的动作
谢谢

网友A:
不能直接连进来,需要增加外部电路实现。KL02单片机IO口能够承受电压范围请看其数据手册Kinetis KL02:48MHz Cortex-M0+ 8-32KB闪存(16-32引脚)

网友B:
直接接14V估计会烧片子的,
建议加外部隔离电路,比如说光耦隔离等!

网友C:
直接加肯定不行。具体看应用了。最简单的加个电阻分压、或者用三极管等来做

网友D:
肯定不行的,楼主仔细看看DATASHEET,你3.3V的芯片,怎么可能加那么高呢。
要求3.3V之内。
如果要检查高电压,先分压,将电压控制到MCU能接受的范围内,再输入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