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哈哈,原来位取反要这么用,

楼主(2015-11-10):
51上的代码
sbit k;
k=~k;

查了好久试子N次才成功
u8 k;
k=k^0x01;
好像还有一种位段结构体的用法,不过我还没有搞明白

网友A:
~就可以了

网友B:
位反应该是!

网友C:
k=k^0x01;        这个是k于0x01异或的意思
和0异或不变,和1异或取反
所以结果是k的最低位取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k=k^0x01;        这个是k于0x01异或的意思
和0异或不变,和1异或取反
所以结果是k的最低位取反了。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