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Tmega 128与ESP8266

楼主(2015-11-10):
           要做一个用ATmega128控制ESP8266WIFI模块传输数据的程序,有做过的大神前辈请指教一二,本人现在毫无头绪。

网友A:
8266是串口WIFI模块,直接用USART控制,发指令就行了,这个还需要啥头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66是串口WIFI模块,直接用USART控制,发指令就行了,这个还需要啥头绪么?

嗯嗯,已经快弄好了,非常感谢大神。刚开始接触模块,请问大神,你用过8266模块么?我传送数据用的是      TCP Client模式 传的,传之前要发一句AT+CIPSEND=0,4,请问有没有可以直接传方法?就是前面不加AT语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