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接金属外壳,怎么做保护?

楼主(2015-11-10):
   碰到过两次,由于电路板接触到金属外壳,结果联机,烧了一大串。
除了加简单的保险丝,不知是否还有什么办法更好的作出保护?

网友A:
加绝缘垫啊。我们的板卡都加这个的。

网友B:
找找原因呢。电路板碰到金属外壳,是指你的电路板的地碰到了金属外壳,还是指电路板的其他网络碰到了金属外壳?这很重要。

网友C:
电路板肯定有点是连到金属外壳的。。。一般情况下

网友D:
绝缘胶垫,拧螺丝的地方留二倍孔径的空焊盘,元器件摆放及布线预留安装时的余量。

网友E(2022-04-29):
你这不叫保护,你这是结构设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