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中如何修改系统时钟呢

楼主(2015-11-10):
还有一个问题,我护额知道自己配置完的系统时钟是OK的呢?如何获得这个系统时钟呢?

网友A:
程序能运行起来,应该就是时钟配置是OK的吧。

网友B:
stm32f10x.h里面有个HSE_VALUE宏定义,改成你现在所用的外部晶振值即可

网友C:
在 SetSysClockTo72()  找到这行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改成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2;

网友D:
好像有个时钟输出引脚,可以输出一定频率的波形的。

楼主(2016-02-24):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个时钟输出引脚,可以输出一定频率的波形的。

这个确实可以的。根据主时钟配置分频后的波形用这个引脚输出,然后用示波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10x.h里面有个HSE_VALUE宏定义,改成你现在所用的外部晶振值即可

这个是修改主时钟,无法检测到是否配置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 SetSysClockTo72()  找到这行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改成 RCC->CFGR |=  ...

这个是修改分频值的,在这里确实可以修改系统的主时钟。

网友E:
设置定时器,查看一下定时的计时吧!

楼主(2017-08-30):
引用 网友E:
设置定时器,查看一下定时的计时吧!

这个应该是需要示波器配合的,如果有时钟输出引脚的话,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