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怎样调用操作数据库

楼主(2015-11-10):
在C语言中怎样可以调用数据库中的数据,查询到想要的数据,求大神指导,最好有例程参考参考:loveliness:

网友A:
什么数据库?

网友B:
网上有 C语言调用 MySQL数据库的,我以前实现过,去搜索“C语言也能干大事”这个系列里面有

网友C:
可以去pudn上面去找,里面很多资源

网友D:
论坛也有类似资料的,搜索一下

网友E:
网上应该都有相应的操作方法......

网友A:
用ODBC+ADO或直接ADO。我是用C++实现的。
这个要用到系统COM组件所以C++容易些。
但是C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另外SQL Server各版本都提供SDK的,直接用SDK的头文件和dll就行。

网友F:
这个一般的开发调试软件就自带有的吧,需要哪个函数的可以直接在相关的库函数中调用的就可以的。

网友G:
可以去pudn上面去找,里面很多资源

pudn上的资源怎么下

网友H:
这个多参考现成的设计方案的。

网友I:
直接用COM组件搭建就OK了。

网友J:
同意楼上的,用外部组件又方便又快!

网友K:
嵌入式应用数据库吗

网友L:
这个没看到相关的库函数及技术资料的啊

网友M:
使用sql语言。

网友N:
引用 网友O:
网上有啊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hxZTv63STMGARCl89U1lKoyTX0UVnP8gxJWkoHXHG74W4k7ijZi0JREwd_ ...

这个我看下的吧,,希望有帮助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