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教一个关于SPI的问题

楼主(2015-11-10):
使用STM32F030R8单片机,在SPI2上挂了一个TF卡,一个W25Q256,单独操作TF卡和W25Q256都没什么问题,但是两个连起来用就不行了,先初始化玩TF卡,再给W25Q256写命令,程序就会卡死在写命令前。
但是单步调试能过,全速执行也能过,就是烧录到芯片里过不了

用的IDE是是Keil5.17,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A:
烧录到芯片里了,你怎么知道是卡死在写命令前的?

楼主:
在判忙前加了个延时就搞定了,结贴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到芯片里了,你怎么知道是卡死在写命令前的?

串口打印的

网友B:
解决了就好

网友C:
看你的情况,加延时就行了

网友D:
感觉应该是,TF初始化与W25Q256初始化冲突了。延时不是好办法,个人认为应该等待TF初始化成功后,将SPI总线释放后,在对W25Q256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