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WD接口能够下载HEX文件吗?

楼主(2015-11-10):
103VET6系统,一直在MDK环境下用仿真器通过SWD口下载程序;随着产量的增加,需要把下载程序的事交给生产的人做,目前情况下需要把源代码一起提交,这是本人不愿意的,公司也是不允许的;想知道SDW接口能不能下载HEX代码,用什么工具实现?如果SDW口不能下载,通过什么接口下载?谢谢!

楼主:
请问二楼:用什么工具可以实现下载?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二楼:用什么工具可以实现下载?谢谢!

J-link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在哪里可以下载可用的J-Flash Arm软件?通过搜索下载的都不能用!!!

网友B:
如果量不很大最好用是JLINK+别人写的脚本/小程序烧写   想加密固件可能要参考别人的自己改小程序(或者给生产部弄个禁掉U盘网络的电脑用估计就得了 烧多少片板子要点数)。    量很大就买脱机烧写器或者自己做简单脱机烧写器吧。

网友C:
可以啊;
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D:
http://www.7edown.com/soft/down/soft_33614.html
Flash ISP软件(J-Link ARM) V4.34 官方版

网友E:
STM32F1xx的 BOOTLOADER 支持串口 ISP,自己写程序做 IAP 也可以,不一定非要用 SWD,下载硬件可以简单到只有一条电缆。只要有下载接口,任何格式的执行代码都可以烧进去。

网友F:
买个脱机编程器就搞定了

网友G:
用串口 烧写不就行了吗?ST不是有对应的ISP软件吗?

网友H:
必须可以

网友I:
最好是脱机下载器了,jlink的命令行也可以轻松搞定,jlink也可以下载,保存为工程就好了,STLINK
的STVP也可以,做个工程,代码E2p选项都有了,

楼主:
请问14楼,已经下载了STVP软件,网上买的ST-Link下载器是不是都可以下载?如不行,能不能提供一个卖家?谢谢!

网友J:
可以下载,使用官方的那个软件。STM32 ST-LINK Utility

网友:
STLINK的STVP就可以

网友K:
STM32 ST-LINK Utility,可以下

网友L:
用J-Flash ARM V4.40 就可以啦!

网友M:
网上买的ST-Link下载器应该是都可以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