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问两个基础性问题

楼主(2015-11-10):
Cortex-M3是哈佛结构,《ARM-Cortex-M3 权威指南》如下写到:
但是另一方面,指令总线和数据总线共享同一个存储空间。换句话说,不是因为有两条总线,可寻址空间就能变成8GB。
我有两个问题:
1. 如果指令总线可数据总线不是共享同一个存储空间,两个存储空间也完全是分立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就可以有8GB的可寻址空间了?
2.“指令总线和数据总线共享同一个存储空间”,但代码不是存放在ROM中的吗,怎么与数据共用同一个存储空间,是先从ROM读到RAM中去吗?如何理解这句话?
深切地觉得我应该回去学一遍微机原理了。

网友A:
就是说
假设0x10这个地址是ROM了,那么RAM就不会占用这个地址了,那么32位地址当然只能有4GB空间了

网友B:
在初始化时,会把数据段复制到RAM中的。 代码还是在RO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