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平转换电路的问题,新人求助!

楼主(2015-11-10):
我现在有个两单片机的仪表,其中A板子用的是3V-6V,B板子用的是0-3V电压。现在A板子中的单片机数字滤波出来一个脉冲频率信号高电平6V 低电平3V,送给B板子进行测量,必须转换成高电平3V 低电平0V的脉冲信号,但是经过下面这个电路,PJ口转换出来的频率是对的,但好像电压值不对,单片机识别不了。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你应该把6V换成3V,同时去掉R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6V换成3V,同时去掉R07

感谢你的回复。想问问,因为PO口输出的是3V-6V的脉冲呀,换成3V 8550都导通不了了把,这个板子我已经焊出来了,如果要想改是不是智能把R08电阻变大呀,多少合适呢?

网友B:
现在PJ端输出的电平是多少呢

网友C:
吧R7、R8的电阻都换成1M的试试吧

网友D:
PO和PJ哪一个是3~6V的单片机?

网友E:
这种转换,建议用运放。但是你这3V,6V的电压也不好找呀。

网友F:
将R07\R08的电阻值调整大些的在测试的吧,,这是才用这个连个电阻进行分压的原理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