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SAMD21是否有唯一的芯片系列号

楼主(2015-11-10):
那位高手知道ATSAMD21是否有唯一的芯片序列号,如果有,怎样读?谢谢!

网友A:
没用过,但若有数据手册应该有描述吧。

网友B:
应有的,我用的是SAM4E的芯片,我用JLINK可以读出,我想ATSAMD21也应有的,见下图:

网友C:
有个16字节的芯片序列号
From D21 Datasheet
9.3.3 Serial Number
Each device has a unique 128-bit serial number which is a concatenation of four 32-bit words contained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Word 0: 0x0080A00C
Word 1: 0x0080A040
Word 2: 0x0080A044
Word 3: 0x0080A048
The uniqueness of the serial number is guaranteed only when using all 128 bit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个16字节的芯片序列号
From D21 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