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的耐压问题

楼主(2015-11-10):
自恢复保险丝,常见的6v,16V,24v,30V的贴片插装的各种各样,但是,如果24v的长期28V使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只要耐压高的代替耐压低的,没见过用耐压低的来替代耐压高的哦~~楼主这样用是不科学的,别冒险了!

网友B:
busssmann 关于耐压选择的技术介绍

网友C:
还是严格按照电压等级来选取吧

楼主:
看来还是不能心存侥幸,果断换掉

网友D:
虽然器件的标称值会适当留有余量,但长期过压使用,尤其是用于产品中是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E:
赶紧换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虽然器件的标称值会适当留有余量,但长期过压使用,尤其是用于产品中是绝对不允许的。 ...

如果标称65V的保险丝但是用于60V场合可以,需要留余量?另,有时候瞬间会超过65V,这样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标称65V的保险丝但是用于60V场合可以,需要留余量?另,有时候瞬间会超过65V,这样也可以? ...

原则上应留取20%或以上的余量,就是要考虑极端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