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两个电源共同测EMI为什么满足不了要求

楼主(2015-11-10):
(无正文)

楼主:
解决方法:两个电源串接或者并接出现EMI不良的问题,主要还是这种接法电源端口的电容、电感导致相互影响导致测试的频率特性发生变化引起的结果。
一般来说电源产品开发过程中都会进行EMI性能测试,测试要求都是在现有标准的限值的基础上在降低6dB,作为设计余量。
但是电源厂家在测试过程中后端的负载是纯电阻负载,这样和实际负载是有差异的。
所以金升阳电源产品的设计余量做的非常足,而且在技术手册应用电路中也设计了详细的外围应用参考电路。

网友A:
两个电源也需要匹配吗?

网友A:
有什么简易的设计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方法:两个电源串接或者并接出现EMI不良的问题,主要还是这种接法电源端口的电容、电感导致相互影响导 ...

这个真的没有见到过。

网友:
电源端口的电容、电感导致相互影响?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方法:两个电源串接或者并接出现EMI不良的问题,主要还是这种接法电源端口的电容、电感导致相互影响导 ...

这个真的 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方法:两个电源串接或者并接出现EMI不良的问题,主要还是这种接法电源端口的电容、电感导致相互影响导 ...

这样是不是就是说不能emi无法测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源也需要匹配吗?

应该做到系统里,然后拿去测EMI的吧

网友D:
是不是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E:
这个学习一下,EMI的局限性。

网友F:
电源端口的电容、电感?

网友F:
影响这么大,有什么方案。

网友G(2015-12-31):
串联系统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