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0-5V转换为4-20mA的电路

楼主(2015-11-10):
输入0-5V,输出对地4-20mA.

楼主:
1V-5V转换为4-20mA.
以上两个电路是本人在10多年前设计的。
现在增加了修正集电极比发射极电流小的问题的500K电阻。
三极管的HFE(贝塔)值按照100估计,HFE越大,并联的电阻越大。

楼主:
0-2.5V转换为4-20mA

楼主:
0-4V转换为4-20mA

楼主:
又一款0-4v转换为4-20mA。这个电路的缺点是需要负压(负电源)。

前面的几个电路不需要负压(负电源),单电源运放就可以实现。

网友A:
不懂啊,可以解释下吗?

楼主:
不懂啊,可以解释下吗?

有需求吗?这是用在4-20mA电流环里面的,如果有需要,照着图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射级跟随器.

网友B:
收藏,谢谢!做变送器应该有用!

网友C:
实际做出来的效果如何?

楼主:
用三极管做过,选的集电极和发射极的电阻相等,输出确实有些误差
换了MOSFET,不知为何不行,不稳定,就没用

网友D:
最近在用交流法测电池内阻,楼主有没有往电池注入0~50mA的交流电流方案呢?

网友E(2015-12-25):
好米斯啊

网友F(2016-03-05):
有没有PWM方案的,因为校准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G:
为什么仿真不出来,哪里错了

楼主:
运放的工作电压不够,要用24v,5v不行

网友H(2024-07-04):
这个电路具体怎么分析呀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