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向大家请教一个关于定时器2pwm的问题

楼主(2015-11-10):
为什么定时器2的pwm输出模式下,在库函数配置时,没有像定时器1一样有个输出使能函数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那定时器2pwm输出使能靠哪个函数的,我配置后定时器2不会产生pwm波,我觉得应该就是缺少了一个像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这样的函数,有大神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A:
TIM1是高级定时器,TIM1_CtrlPWMOutputs操作的是BKR寄存器,TIM2没有这个寄存器。
可以用TIM2_Cmd(),建议楼主参考TIM2的例程看看。

网友B: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楼主意思是需要一个这样输出控制的使能?PWM相关的寄存器都看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寄存器。

网友C:
TIM2有PWM相关的寄存器吗

网友D:
这个函数是由外设寄存器控制位决定的.
不过配置后定时器2不会产生pwm波, 应该还有定时器使能位或者 GPIO 口配置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