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两块imx6q开发板,一块做编码,然后另一块做解码,怎样做可以实现?

楼主(2015-11-10):
两块imx6q开发板,一块做编码,然后另一块做解码,怎样做可以实现?

编码和解码的性能该如何测试,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飞思卡尔官网的开发板吗?

网友A:
你这里BSP是使用的哪个版本?

楼主:
是买的北京明远的开发板,BSP是linux-2.6-imx-imx_3.0.35_4.1.0.tar.bz2,是否有相关的参考:)方案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板子是自己开发的还是用的官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板子是自己开发的还是用的官网的啊

不是官网的,正在测试

网友C:
不如多花点钱,买个官网的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多花点钱,买个官网的做参考......

这个和官网的基本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买的北京明远的开发板,BSP是linux-2.6-imx-imx_3.0.35_4.1.0.tar.bz2,是否有相关的参考方案 ...

楼主你好,我帮你确认一下,看我们的开发板是否有这种方案,下周给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帮你确认一下,看我们的开发板是否有这种方案,下周给你回复。 ...

谢谢版主

网友D:
联系卖家吧,让他们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E:
一块编码后网络发送
别一块网络接收再解码
就可以了

网友F:
一个做编码,一个做接收解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块编码后网络发送
别一块网络接收再解码
就可以了

请问怎么发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块编码后网络发送
别一块网络接收再解码
就可以了

怎么通过网络接收和发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通过网络接收和发送

网络通信程序写过没??

你把数据往udp一个端口发,
另一块板  监听这个端口收数据就可以了

不要问我udp怎么收发数据!:L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络通信程序写过没??

你把数据往udp一个端口发,

主要是现在只有一块板子,想测一下编解码的时延,有直接编码完通过ts流发出来直接通过vlc播放的方法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现在只有一块板子,想测一下编解码的时延,有直接编码完通过ts流发出来直接通过vlc播放的方法吗 ...

用 gstreamer 吧  编码 发送  可以一条命令给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 gstreamer 吧  编码 发送  可以一条命令给你搞定

什么命令,可否贴出来分享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