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与PC经RS485通信故障

楼主(2015-11-10):
STM32与PC经RS485通信时(9600的波特率+250ms发一帧数据),当连接一个STM32设备时,通信正常,不会出现STM32死机的情况;当连接四个STM32设备,通过轮询接收数据,通信4个小时左右,有两个STM32会死机;通过JILIN监测,发现有数据一直进USART中断,导致STM32死机;将USB转RS485设备从PC上拔下,监测到RS485数据口有500MV的正弦信号;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会不会是因为通信设备比较多,需要在RS485的A和B之间,加一个120欧姆的终端电阻。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下,STM32的串口脚是否一直有数据;
是的话,可能485电路问题吧;

网友B:
芯片发热吗

网友C:
将USB转RS485设备从PC上拔下,监测到RS485数据口有500MV的正弦信号;按理说是不该有这个正玄波的,应该是方波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下,STM32的串口脚是否一直有数据;
是的话,可能485电路问题吧; ...

串口没有信号

楼主:
芯片不发热。现在还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USB转RS485设备从PC上拔下,监测到RS485数据口有500MV的正弦信号;按理说是不该有这个正玄波的,应该是方 ...

是正弦信号,不是方波。

网友:
不知道485到底是不是正玄波信号,我测试了232的,是正玄波那种信号,这个波形应该不会有错,估计就是正弦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