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部分产品随机死机,请大家提供解决思路(已解决)

楼主(2015-11-10):
现象如下:
1、一批次产品(100台)中,有10台左右会发生死机,其他的工作稳定。烧写的程序是一模一样的。
2、死机现象:整机冷启动下,死机概率很大,有的一开机就会死。随着运行一段时间,温度上升死机概率慢慢减小。

尝试过的解决方案:
1、更换PCB绝大部分主芯片和单片机外围电路,死机依旧。只有更换PCB才会正常,但是PCB是金百泽做的,应该不会是PCB质量问题。
2、使用的单片机为stm32f4,应用了STemwin,死机时代码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通过查看代码出问题在STemwin库里面,所以没有办法继续查下去。
3、串口打印可能容易出BUG的代码段,但是证明那些位置都没有挂。。。

请帮忙提供思路,谢谢!

谢谢各位,已找到解决方法:
目前将F4读写SRAM的速度降低很多,低温测试10多台都可以正常稳定工作!

@laoxu 提供了正确的解决方法,佩服。

网友A:
把有问题的电路板放洗板水里洗一下,或者用牙刷加洗板水洗一下,也许有效。
因为我试过做STM8的片子时因为用了焊膏没清洗导到十多片样板各种重启,后来发现是焊膏残留导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有问题的电路板放洗板水里洗一下,或者用牙刷加洗板水洗一下,也许有效。
因为我试过做STM8的片子时因为 ...

贴片厂家最后都会洗一次,而且回来我们也检查过,是洗得比较干净的。
所以,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网友B:
我以前出现过32768的晶振导致死机的

网友:
因为不是所有的都死机,那么可以考虑是不是硬件设计时候抗干扰能力不够,或者焊接的问题,如果抗干扰能力不够,就要看你具体的代码怎么操作了。

网友C:
内存非法访问。

网友D:
你应该要知道HardFault_Handler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才好做判断了

网友D:
生产HardFault_Handler是原因有好多种了,你应该找到到是哪种

网友E:
ST可以把HardFault_Handler的故障信息打印出来的 一般都是硬件问题。
如果是双面板 板面比较大的话可能会因为温度的问题产生形变,导致贴片的虚焊出现不同的现象。
要仔细查看焊接点,有条件的话把每个焊点自己手工再焊接一遍
仅是猜测,但是这个问题我之前遇到过~

网友F:
使用外部存储器了么

网友G:
应该是硬件上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有软件的参与(如上电过程,某些硬件缺陷,而软件又必须获得某此IO的支持才能进入下一步)
将有问题的机子对应的PCB,MCU及关键外围,手工再焊一遍——试着弄几台,看看效果。

网友H:
应该是程序死了,和硬件无关。
emwin给的都是库,源代码无法查看,建议按照用户手册来使用,注意接口参数,不匹配会出错。

网友I:
楼主把给emwin的内存空间开大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外部存储器了么

用了外部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把给emwin的内存空间开大点试试。

emwin没有应用到窗口,480*320的16位色TFT占用300K内存 我分配了350k。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硬件上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有软件的参与(如上电过程,某些硬件缺陷,而软件又必须获得某此IO的支持才 ...

好的,我去试试

网友J:
运行一段时间好转倒不一定就是温度的问题。可以试着用电吹风吹一下,或者放到电冰箱里冻一下。一般晶振受温度影响可能性较大。

网友K:
做个温度循环试验看看,通过这个试验可以知道是不是焊接的问题,死机也可能是电压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时钟

网友L:
先排除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吧!写简单或者已验证过的程序,看是否死机,排除硬件问题。排除软件问题,一个个功能模块删除,看问题出在哪个模块。初步怀疑是指针或数组溢出,又或者某个中断退不出来。

网友F:
开机有没有对外部sram进行自检啊  就是写入并读回

网友M:
根据楼主的现象,首先应该推断得出:代码是没有问题的,金百泽的PCB还是很有保证的,PCB也应无问题,不然就不只是部分有问题了。唯一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就是器件安装步骤上,而且提示的错误是:HardFault_Handler,虽然我没用过这个,但看意思也应该是硬件方面的故障,建议楼主多检查下器件安装步骤,或焊接,或清洗哪儿没搞好。

网友N:
考虑电子器件质量问题,如电容晶振等,由于温度低导致器件性能失常。以前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O:
器件采购渠道可靠吗?会不会是渠道商从市场上抓的货有问题,比如不同生产批次的。(严重的,公司采购吃回扣都有可能)
我们以前遇到过一次,同一批片子,居然给了几个生产日期的,有些就有问题。一查,是货代临时从市场上抓的。。。

网友P:
怀疑是外围硬件速度匹配上出问题。

比如,扩展RAM速度等级较低,跟不上CPU的读写速度,故一开机就出错,随着温度的上升,硅芯片e电子的活性增加,执行速度也相应提高,故不易死机。

还有,接口电路上(比如说读写时序),由于分布电容较大,而读写速度较快,引起读写错误。

建议放慢读写外接RAM速度,测试一下。

网友Q:
做一下电快脉冲试验试试!

网友R:
我以前遇到过低温时系统运行不正常,高温时没啥问题,
主要是某IC周边阻容选择不合理导致,楼主也适当检查检查,

网友S:
楼上各位巳把产生的可能基本上都述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怀疑是外围硬件速度匹配上出问题。

比如,扩展RAM速度等级较低,跟不上CPU的读写速度,故一开机就出错,随 ...

徐哥,正在大量测试中。
请准备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J:
扩展RAM速度问题可能性很大。FSMC配置出错确实是会进到HardFault_Handler。
建议把出问题的板子上的外围原件换到没问题的板子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P:
怀疑是外围硬件速度匹配上出问题。

比如,扩展RAM速度等级较低,跟不上CPU的读写速度,故一开机就出错,随 ...

徐哥,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T:
HardFault_Handler通常都是非法访问造成的。打印太多、堆栈溢出、数组越界访问。不过看你描述部分能用部分不可用,却像是典型的硬件问题,第一步必须判断精减程序,缩小范围,找出程序在哪个模块出错,查出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U:
随机死机,有规律么?焊接那部分能保证?我们上一批次就是焊接出了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U:
随机死机,有规律么?焊接那部分能保证?我们上一批次就是焊接出了些问题 ...

是和SRAM速度匹配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U:
真丢脸...没看到标题说已解决。

网友V:
目前将F4读写SRAM的速度降低很多,低温测试10多台都可以正常稳定工作!

为什么读写SRAM的速度会产生影响,影响的是什么呢

网友W:
外部ram读写出问题,那就是说,ST的库里面没做好参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