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从 L3.0.35-1.1.0升级到 L3.0.35-4.0.0

楼主(2015-11-10):
大家好:
             谁知道怎么下载  L3.0.35_4.0.0_130424_source.tar.gz 这个补丁包或者手头有这个包,麻烦提供下,谢谢。

             有可能的话还是不要直接安装 L3.0.35-4.1.0,因为之前的包是板子供应方提供的,里面对一些硬件地址做了修改,这一块,我没弄过(我也就改改驱动,打打杂)。板子供应方的小伙这几天请假了,没法让他弄。

               这个L3.0.35_4.0.0_130424_source.tar.gz的包是直接打在 L3.0.35-1.1.0-121218 上吗?是否不需要其他的补丁包了?

            目前公司用的板子是IMX6Q,系统是 L3.0.35-1.1.0-121218 ,编译运行正常。因为要做一个图片压缩成视频的工作,网上搜索发现需要用到Gstreamer,之后下载了Rita在其他帖子中提供的相关文档(i.MX_6_Ubuntu_Multimedia_User_Guide.pdf),发现需要将系统升级到 L3.0.35-4.0.0 ,而且安装LTIB的电脑也要是 ubuntu11.10。继续在网上搜索发现了一个帖子 h删掉我ttp://删掉我blog.csdn.net/删掉我freeman1975/article/details/44680119,上面说可以在官网上下载一个 L3.0.35_4.0.0_130424_source.tar.gz 的补丁包,但我在官网上没找到这个包,是我搜索方法不对还是官网没这个包了?如果谁有,麻烦提供下吧。

             另:
                   安装LTIB的时候要求系统是Ubuntu9.04,然后用到Gstreamer的时候要求系统是Ubuntu11.10 ........
                   从源码安装Gstreamer简直是个灾难(至少Ubuntu9.04如此),如果能用 apt-get 安装,最好别用源码安装,至少也要是 apt-get source

网友A:
楼主你好,L3.0.35_4.0.0_130424_source.tar.gz是比较老的版本的BSP了,建议你使用L3.0.35-4.1.0或者更高版本的。还有关于LTIB,目前建议使用ubuntu12.04或者更高版本的。Ubuntu9.04太旧了。

网友A:
楼主你好,L3.0.35-4.1.0 版本的BSP 有与之对应的IMX_MMCODEC_3.0.35_4.1.0_BUNDLE_CODA.tar。如果是使用L3.0.35_4.0.0_130424_source.tar.gz版本的BSP的话,是要使用该版本的IMX_MMCODEC_3.0.35_4.0.0_BUNDLE_CODA.t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L3.0.35_4.0.0_130424_source.tar.gz是比较老的版本的BSP了,建议你使用L3.0.35-4.1.0或者更高版 ...

我也想升级,不过他们的板子是自己根据贵公司原版修改出来的,硬件方面估计有改动,我不知道改哪些地方啊。
Ubuntu方面,我已经升级到12.0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L3.0.35-4.1.0 版本的BSP 有与之对应的IMX_MMCODEC_3.0.35_4.1.0_BUNDLE_CODA.tar。如果是使用L3 ...

我就用4.0.0就可以了,求 L3.0.35_4.0.0_130424_source.tar.gz 和 IMX_MMCODEC_3.0.35_4.0.0_BUNDLE_CODA.tar 下载地址和使用方法。等这个项目完成后,再慢慢升级系统。目前也只差最后一个工作就是图片压缩成视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用4.0.0就可以了,求 L3.0.35_4.0.0_130424_source.tar.gz 和 IMX_MMCODEC_3.0.35_4.0.0_BUNDLE_CODA ...

嗯嗯,这样,你需要的L3.0.35_4.0.0_130424_source.tar.gz 和 IMX_MMCODEC_3.0.35_4.0.0_BUNDLE_CODA.tar在飞思卡尔官网目前是下载不了了的。如果你需要,我电脑里有,你把你邮箱发给我,我通过我们内部平台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这样,你需要的L3.0.35_4.0.0_130424_source.tar.gz 和 IMX_MMCODEC_3.0.35_4.0.0_BUNDLE_CODA.tar ...

zuoye010@163.com
或者
xuxiang@ml-tech.cn
如果体积太大,你也可以在华为网盘建立一个文件,设置密码,给我2,3天时间就足够下载了。
THANKS。

网友B:
你说的那个版本比较的老,下载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个版本比较的老,下载个新的吧

......

网友C:
现在都搞yocto了,得跟上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这样,你需要的L3.0.35_4.0.0_130424_source.tar.gz 和 IMX_MMCODEC_3.0.35_4.0.0_BUNDLE_CODA.tar ...

求发补丁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发补丁包...........................................

楼主你好,我已经通过我们内部的平台发给你163的邮箱里,不过还需要我们这边的领导批一下你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发补丁包...........................................

你现在应该是可以下载了,已经被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应该是可以下载了,已经被批过了。

谢谢,我已经下载了,并且已经解压。
我原来以为L3.0.35_4.0.0 只是一个补丁包,没想到是一个完整的源码包,看来还是需要改东西,这个L3.0.35_4.0.0_130424_source.tar.gz也是按照正常安装ltib的流程来安装吗?安装之前将 /opt/freescale目录全部清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下载了,并且已经解压。
我原来以为L3.0.35_4.0.0 只是一个补丁包,没想到是一个完整的源码 ...

L3.0.35_4.0.0_130424_source这个不是补丁,是源码,安装方法是一样的,安装前要将之前安装的/opt/freescale目录全部清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3.0.35_4.0.0_130424_source这个不是补丁,是源码,安装方法是一样的,安装前要将之前安装的/opt/freesc ...

谢谢。

网友D:
版本太老,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