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参考i.mx53快速开发板设计的PCB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11-10):
参考i.mx53快速开发板设计了一款PCB板,内核,文件系统都已经烧写成功,接上串口,打开putty串口软件,接通电源,显示端口并没有显示启动信息,利用示波器检测UART端口的输出信号,发现有信号,RS232端口也有信号,我想请问一下,putty显示端口没有打印信息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启动没有成功的原因吗?

网友A:
楼主你好,请我你这里是写到哪个Flash上的?写的过程中,串口上有打印信息么?还有在启动时候boot mode有设置正确吗?

网友B:
putty是通过网络连接的吗,不知道有没有连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我你这里是写到哪个Flash上的?写的过程中,串口上有打印信息么?还有在启动时候boot mode有设 ...

利用外接的SD卡进行烧写,烧写使用的是MFGtool,写的过程中串口应该没有打印信息显示的吧,boot mode的设置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利用外接的SD卡进行烧写,烧写使用的是MFGtool,写的过程中串口应该没有打印信息显示的吧,boot mode的设 ...

楼主你好,在你使用mfgtool下载images到SD卡时,打开串口,烧写过程会一一在串口上显示的。

楼主:
好的,我在试试看,看烧写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在试试看,看烧写有没有问题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