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推荐ACDC解决办法

楼主(2015-11-10):
我现在做到产品有wifi模块,需要3.3V电压
现在考虑用ACDC降压到5V再加1117稳压到3.3

从淘宝找了一下 ACDC模块
尺寸都太大了,所以打算直接把ACDC做到我的板子上,
麻烦给推荐一个ACDC芯片
或者我的方案给点建议

非常感谢!

网友A:
wifi模块用ACDC不合适哟,原因有几个: 占用板子尺寸,噪声干扰  建议具体根据您wifi模块的应用场合,与其他模组的衔接,看能否从外部直接取电,如果非要用DCDC,那建议考虑低噪声、小封装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模块用ACDC不合适哟,原因有几个: 占用板子尺寸,噪声干扰  建议具体根据您wifi模块的应用场合,与其 ...

谢谢回答

我需要220V直接供电,需要面临ACDC问题。现在考虑ACDC先获得5V,再用线性稳压,以获得高质量电源。
现在发现做电源好复杂呀。用ACDC 怎么降低干扰呢。请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我需要220V直接供电,需要面临ACDC问题。现在考虑ACDC先获得5V,再用线性稳压,以获得高质量电 ...

1.建议您ACDC单独做在一个小模块上,通过堆叠或者其他可靠的连接方式给wifi模块供电,好处有2:a.避免工频干扰进入wifi,确保wifi RF的信号完整性  b.电源小板PCB可以有独立完整的GND参考平面,可以有效抑制DCDC这块的噪声 c.可以分开独立调试,尤其电源这块要考虑好功耗,对应严格的工业化应用的话,最好测试一下电源的带载能力,动态响应,纹波噪声,最好DC-DC后加一个LDO

以上请参考
Longson C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我需要220V直接供电,需要面临ACDC问题。现在考虑ACDC先获得5V,再用线性稳压,以获得高质量电 ...

通常对EMC要求较高的ACDC电路实际如上图所示。

如果对设计要求相对较高,且为了事半功倍,有如下建议可以采纳。

1.ACDC这块可以直接购买成品模块,如morson的模块

对体积要求高的,可以选择小体积的:

2.一般ACDC输出的电源纹波噪声都很不理想,所以需要在ACDC output 出选接LDO

3.如果完全要自主设计的话,可以参考下面的:
可以选用TI的解决方案,如ucc28700系列芯片

帮您找了一篇转5V的设计应用文档,应该可以直接参考

fyi
best wishes!
---------------------------
Longson CD

网友A:
LDO 还是不要用LM1117-3.3啊,好老了哦,尝试用些新元件啊

网友A:
4).PCBlayout参考如下图:

楼主:
回答好多内容 非常感谢

我再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A:
客气了,多多交流
---------------------------
fyi
best wishes
longsoncd@sina.cn
Longson 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