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来咨询老师们,关于聚合物锂电池的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5-11-10):
在网上购买的锂电池上面表明参数是:3.7v,1000mAH。问题一:3.7v充满电为4.2v,那负载电压取3.7v还是取4.2v?问题二:这个1000mAH是不是电流和时间的关系?是否可以看着就是1000mA的电流呢?或者说就是锂电池的容量?但这个mAH符号我没有看出是锂电池的容量哦?我在购买锂电池的时候店家说这个符号就是锂电池的容量,我不太明白,请哪位高手给以详细回答一下,在此谢谢了!!!

楼主:
那这个3.7v1000mAH的锂电池的电流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A:
锂电池放电电压是变化的这一点可以去看锂电池放电曲线

网友A:
mAH就是电池容量单位,可以简单看成电流乘以时间的单位

网友A:
具体放电电流,不同的电池是不同的。有动力电池,可以以几安的电流放电,一般的手机锂电,放电电流都比较小,大约几百mA

网友B:
1000mAH 就是 恒流1A 放电 可以放1个小时  电压从4.2-3.2左右

网友:
mAh 是电池的容量,你把他当成水池的水量就成。电流是你的电路的电流,跟电池没什么关系,至于电池可以提供多大的电流,1000mAh 的锂电池大约最大提供电流为1A (这个是你设计的参考数据,实际瞬态可能更大)

电量足的时候电压比较高,满电的时候就是4.2V,放电一段时间 电压会下降,基本到3V 就没电啦。也就是水池里面没水啦。

水量怎么计算,mAh =ma*h  1000mA h就是 如果你的电路的平均电流是100mA,理论上可以放10个小时(乘除法),就是电池从满电放到没电(4.2V降到3V)

网友C:
1a的电流放点的话理论上可以放电一小时的意思。

网友C:
当然,普通电池的话,1c放电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