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KL16Z32的AD同时采样

楼主(2015-11-10):
用MKL16Z32内部AD需要快速测量数据,在ADC0_SE6和ADC0_SE7两路输入交流信号,AD转换完成后,能同时读这两路的AD值吗?还是只能一路一路的读?

网友A:
楼主你需要看看芯片资料上面是两路adc还是一个adc有两个通道

网友B:
你这款芯片只有一个ADC模块,虽然有多通道。
多通道之间只能先后测量,所以无法做到完全同时测量某一个信号。

L系列的ADC采样可以参考:
KL25使用乒乓模式采集ADC(上篇)
KL25使用乒乓模式采集ADC(下篇)

网友C:
同一个模块,在同一时刻,只有一路可以做采集,所以只能一路一路采集,一路一路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个模块,在同一时刻,只有一路可以做采集,所以只能一路一路采集,一路一路读。 ...

好的,谢谢!

网友C:
不客气,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