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输出端不稳定 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5-11-10):
前辈们可否帮忙给看一下  输入为A-/A+两路正弦信号   输出端得到的信号电压在参考电平附近时一直难以判断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脉冲波形在上升和下降沿处不稳定  请问能否指点一下后续的解决办法  我已经在接线板上搭好电路并且示波器显示的波形也正确  只是输出端下降沿附近电平不稳

楼主:
我已经尽量将接线板上的导线缩短 尽量密集一些 并且在op27和lm393电源处都接了100nF的电容接地  但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还希望有人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正反馈20M太大;
正反馈加个电容。

网友B:
反馈电阻貌似应该接到运放"-"端
20M电阻可用T型网络取代,哪样电阻值可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馈20M太大;
正反馈加个电容。

我刚才连在电机上用示波器看了一下  反馈电阻在100k左右的时候一直低电平输出  只有1M往上的时候才有正常高低电平输出 而且无论怎么调整反馈电阻输出下降沿都会有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电阻貌似应该接到运放"-"端
20M电阻可用T型网络取代,哪样电阻值可较小

带我的助教也是给了我一些关于施密特触发器的资料 但是他自己算了一下换换电阻也还是不行  下降沿一直有毛刺  请问能否详细指点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C:
下降沿的毛刺是正常的振铃,阻抗不一致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降沿的毛刺是正常的振铃,阻抗不一致导致的

个人也感觉的是阻抗不匹配  但找不到解决办法  这位大哥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C:
后面加一级74HC14整形吧

网友D(2022-02-21):
楼主解决了吗,正反馈电阻应该加在-端吧?我现在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教你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