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 ADC

楼主(2015-11-10):
请问哪位大神能帮帮忙,CC2540  :ADC差分通道1.25V参考电压,512抽取率,的程序怎么配置

网友A:
现成的代码估计没有啊,楼主可以去外包板块问问

网友B:
楼主可以找个例程,根据数据手册上的要求修改

网友C:
随便找个例程,改两个参数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