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3 如何在ltib下生成rootfs.tar.bz2文件

楼主(2015-11-10):
已经在ltib下编译成功bsp,请问在ltib下如何生成rootfs.tar.bz2文件

楼主:
rootfs$ tar -cjvf rootfs.tar.bz2 *   看看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A:
楼主试试二层的方法吧,我觉得可行

网友B:
楼主你好,在你使用litb编译好BSP 以后,在rootfs下放的就是编译好的文件系统,你可以使用tar -cjvf rootfs.tar.bz2 *命令来把文件系统打包成.bz2格式的。你可以查看一下如下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620201-1-1.html
里面有详细的操作和步骤。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