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Smith圆图——空间维度

楼主(2015-11-10):
前面已经说明了Smith圆图作为阻抗和导纳坐标的合成图及其使用方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1200474-1-1.html

这里再给个例子,其中有Γ型和多个Γ型级联的情况。注意其中的红弧线段,那是等Q线。

由此可见,使用LC作阻抗变换可以有多条途径实现。但是,由于变换网络的滤波特性以及前后级的偏置要求的不同,通常有个最佳组合。

楼主:
现在再看个特殊的路径——沿一个圆环带变换:

如果缩小环带的“宽度”,那么相应的LC级联个数也将随之增加。这就有点像是用集总参数LC做的延迟线了。

楼主:
现在,引入传输线模型:

    Γ(z)=e^(j2βz)

可知,随着l=-z(负z轴方向)增加,Γ沿着圆心为中心的弧线作顺时针移动。

这里的 l 就是空间维度(用波长λ归一)。显然,一个波长λ旋转两周——即2π为半波长。

楼主:
给个传输线匹配的例子:

这还有隔离直流的作用。

楼主:
再给个四分之一波长阻抗变换器和八分之一波长开闭路端接线。

楼主:
Smith圆图是射频和微波相关领域中最有用的分析工具,可以用于包括功率放大器(稳定性)、振荡器(振荡条件)、低噪声放大器(噪声系数)等的分析和设计。

在此,我们看到的只是Smith圆图及其应用的冰山一角而已,其相关的详细内容可以查阅射频和微波的相关书籍。而作为高速电路和信号完整性相关的应用,这些基本够了。

网友A:
你讲的,书上都讲过,你没讲过的,书上也讲过。
如果楼主真想授业解惑,可以开一个专题,从基础讲起,就像解一个方程一样,就像构造一部小说一样,就像一个工程设计一样地逻辑严密地娓娓道来,而不是像横空出世,老子天下第一的方式来说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讲的,书上都讲过,你没讲过的,书上也讲过。
如果楼主真想授业解惑,可以开一个专题,从基础讲起,就像 ...

你讲的,书上都讲过,你没讲过的,书上也讲过。

本来就是书上的东西,可以说此坛还未出现书本以外的东西,除非是忽悠。

如果楼主真想授业解惑,可以开一个专题,从基础讲起,就像解一个方程一样,就像构造一部小说一样,就像一个工程设计一样地逻辑严密地娓娓道来,而不是像横空出世,老子天下第一的方式来说教。

有哪里不明白的可以提问。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讲的,书上都讲过,你没讲过的,书上也讲过。
如果楼主真想授业解惑,可以开一个专题,从基础讲起,就像 ...

这个建议,我两年前就给他提过了,没有效果。
有时间,有能力,关键是有铁饭碗,要搞就搞好!讲讲基础也好,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加之自己理解体会,捋捋知识点,或者讲讲难点。
学生上课,最讨厌老师照着PPT读了。像现在这样,把教材上常见知识点拿过来复述一遍,高不成,低不就~懂的人不想看,不懂的人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讲的,书上都讲过,你没讲过的,书上也讲过。”

本来就是书上的东西,可以说此坛还未出现书本以外 ...

书本以外的东西,本坛也不少。远一点的如***的石英晶体振荡器和LED电路,当下的如大shi的高保真和功率因数。
当然,都是忽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书本以外的东西,本坛也不少。远一点的如***的石英晶体振荡器和LED电路,当下的如大shi的高保真和功率 ...

这是我说的:

本来就是书上的东西,可以说此坛还未出现书本以外的东西,除非是忽悠

说话,忽悠无处不在,譬如最著名的“ROC”(居然存在一年之久)。这些不是个东西!

网友C:
ROC”是哪个?我还真没有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C”是哪个?我还真没有注意到。

这个,闹腾了一年了! 近来,我才给了个最终了断。

具体可以翻看我的旧帖(包括那个小号的)。

网友B:
7楼所说的"书",指的是学校用的教材!而非指纸质书或电子书!
随便从教科书上复制粘贴点东西,就是精华,恐怕难以服众!这样帖子太容易搞了,把库伦定律/高斯定理/边界条件,拿过来复述一遍,又一个精华要诞生了。把镜像法/张弛技术拿过来,又是一个精华。把波导和谐振腔拿过来,把波动方程拿过来。。。精华遍地都是!

网友D(2016-02-27):
引用 楼主:
现在,引入传输线模型:

没理解,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公式的来源吗?或者告诉我这个公式推导在哪本书的哪一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理解,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公式的来源吗?或者告诉我这个公式推导在哪本书的哪一章。
...

不要逛论坛了,自己看书,书上有看不懂的再发帖问。
像这些基础性的知识,随便找本讲射频电路基础的书上都有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要逛论坛了,自己看书,书上有看不懂的再发帖问。
像这些基础性的知识,随便找本讲射频电路基础的书上 ...

哦 在微波工程的书上找到了推导过程,明白了,也就最近空余时间多点,就多逛了会论坛,平时也没这个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