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导入LAYOUT元件时,为什么只是个框啊?

楼主(2015-11-10):
如图,我在原理图上加了个电阻,但是导入LAYOUT后,出现的却是这个框框,选也选不中的,求大神帮忙啊!

楼主:
按理是出现的是电阻的封装,但是为什么只有封装的边框啊!

网友A:
该显示的层显示了吗

网友B:
按L,把所有层显示给打开

网友C:
你把显示给关了  快捷键Ctrl+Alt+C,进去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