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问个类型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5-11-10):
typedef  U32 OS_MUT[3]怎么理解?
把一个32位无符号类型又定义为数组?

网友A:
表示定义了一个3个空间的一个数组

网友A:
OS_MU a;//a就是数组了
OS_MU a[3]; // 就是二维数组了

楼主:
感谢ayb_ice大侠的热心解答!

网友B:
typedef  U32 OS_MUT[3]
我居然以为是用 OS_MUT[3]去替换 U3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