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如果买示波器,是买实体的好,还是USB虚拟的好呢

楼主(2015-11-10):
学单片机需要逻辑分析,不知道是买实体的好,还是虚拟示波器好。

楼主:
既然大家没有意见,我就买最便宜的虚拟示波器。

网友A:
最便宜的逻辑分析仪分析个串口什么的还是很好用的。但最便宜的虚拟示波器真是废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的逻辑分析仪分析个串口什么的还是很好用的。但最便宜的虚拟示波器真是废物了。 ...

用了几天,发现反应很迟钝,我真的说,我后悔了,以后一定买个实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 标题是 示波器,,内文 是 逻辑分析仪。。。

示波器——建议还是 买 实体的好,最好是能 电池供电的。 ...

嗯,是的,你这说的很对,最好是实体的,可以电源供电或电池供电,虚拟的卡的要死,波形贼难看。

网友A: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推荐国产的,这东西很成熟了,价钱比国外货便宜很多,功能却丰富不少。当然性能可能差一些,不过一般够用了。我现在用的就是淘宝上随便找了一个卖的比较多,用着还不错。质量可能要看脸,不过就算坏了再买一个也比进口货便宜。100M的只要1000左右。另外一定要选储存深度高的,差不了几个钱但好用很多。

网友A:
另外建议再买一个24M,8通道的虚拟逻辑分析仪。只要不到40块钱。因为软件部分用的是**的国外成熟软件,分析个串口,spi什么的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建议再买一个24M,8通道的虚拟逻辑分析仪。只要不到40块钱。因为软件部分用的是**的国外成熟软件,分 ...

这个是带逻辑分析仪的,一共三百多,那个软件是基于Labview的,我看了代码,有Labview的东西。

网友:
虚拟示波器实际就是个软件,容易受影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带逻辑分析仪的,一共三百多,那个软件是基于Labview的,我看了代码,有Labview的东西。 ...

你那个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用的是基于saleae的,确实很好用。毕竟人家正版的要卖小一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