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问图中场效应管的作用

楼主(2015-11-10):
如图所示,这是我看到别人这么接的电路图,直流24V输入,经过P沟道增强型的场效应管后进入后续的DC-DC转换电路,其中该MOS管的G极由S极稳压供电并保护,电流由D极进S极出,我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从D进S出,我仿真了一下也能接收到正常电压24V,但是我估计是从MOS管内部自带的续流二极管导通的,所以根本不关管子的事;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方便G极控制电路中断?提高电路输入阻抗?本人对这块比较菜,麻烦大家给指导指导,谢谢了……另外我见好多人都会在DC输入端先接一个MOS管再接其他电路,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规矩啊

DC-DC电源输入端的MOS管

DC-DC电源输入端的MOS管

网友A:
防止电源反接损坏后级电路

网友B:
你已经分析出来这个寄生二极管导通出24V,这个时候D极是24V,S极是24V差一点,G极因为你串的电压表的内阻,会提供稳压管的约12V,Vgs反偏,PMOS的S、D就导通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电源反接损坏后级电路

谢谢啊,就是说大电流电路用MOS管防反接,小电流电路用普通二极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已经分析出来这个寄生二极管导通出24V,这个时候D极是24V,S极是24V差一点,G极因为你串的电压表的内阻, ...

有道理,但是P-MOS导通之后还是没有电流吧?此时是不是还是要由寄生二极管来导通回路?P-MOS管PN结虽然导通了,但是要想有电流,不是必须要Vds<0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但是P-MOS导通之后还是没有电流吧?此时是不是还是要由寄生二极管来导通回路?P-MOS管PN结虽然导 ...

MOS 管导通的不是PN结,是沟道,表现近似导体小电阻,没有方向性。Vgs足够的情况下,压降一般远低于寄生二极管的导通压降,绝大部分电流会流过导通的沟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 管导通的不是PN结,是沟道,表现近似导体小电阻,没有方向性。Vgs足够的情况下,压降一般远低于寄生 ...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终于明白了,还是师傅厉害!多谢多谢!

网友C:
是一个电源防反接电路

网友D:
学习中。。。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